运放消耗电流通常在什么级别?供电电流+输出电流?

楼主(2010-09-20):
(无正文)

楼主:
如果仅计算power supply current 的话,总电流消耗为9.5*4+3*2*2=50ma 一片MAX735够了,但动态的消耗怎么计算呢?
  在我的系统里芯片用途如下:
                 AD8620和电压基准配合生成负电压基准供DA芯片使用(双电源供电)
                 LTC1068供输出信号的低通滤波(双电源供电)
  请问 两片AD8620和4片LTC1068对-5V大概要求多少电流能力才能正常使用,如何估算?谢谢!!

网友A:
总共需要的电流 约=静态电流+输出电流
按这个估算即可,留够余量

楼主:
我选择的LTC1068集成滤波器芯片为什么没有关于输出电流的指标?
  我该怎么估算?

网友B:
运放消耗的电流,一般不算定输出电流,但确实在许多场合给出给定负载电阻时的电流,但此时的消耗电流并非单单是放大器消耗电流,负载(电阻)也有一份。

网友B:
我选择的LTC1068集成滤波器芯片为什么没有关于输出电流的指标?
  我该怎么估算?
引用 楼主:

这明明是有的。
如你给出的图中VOUT=±2V,±30mA。不过,负载电阻没有给出,你查查在没有注明的情况下该是多少。

网友C:
没负载一般是短路电流。

楼主:
LTC1068内部有4个二阶滤波单元,针对内部单个运放手册也给出了相关的指标,比如针对内部运放有输出电流的指标,根据框图知道一片 LTC1068内部有4个运放,那我整个芯片的输出电流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