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9-20):
拆了一款工业产品,为220V单项输入IGBT半桥逆变电源,
问题如下: 220V输入端的三个Y型安规电容作用是什么? 47nF的。如果仿制,不接这个电容也可以工作,那么批量生产不用可以么?
在电网发生什么突发事件时候会动作? 在一般使用情况下 可以看出明显的效果么?

网友A:
三个电容中,只有一个称Y电容,另两个一般称X电容。
Y电容作用是避免电源输出端产生对地的共模干扰电压。该电容去掉并不影响电源直流输出,但输出端可能产生开关频率及谐波的共模电压。

网友B:
如果你不想过安规  可以不要

网友C:
我想楼主说的那三个电容应该有一个X电容两个Y电容。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是一个x呢,不都是2个x,1个y?

网友C:
人家说的是输入端,你说的一个Y是接到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的。

网友C:
输入端是可以用一个X电容的,两个Y电容是L、N接到外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