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和菜鸟都进来讨论一下吧 关于printf

楼主(2010-09-20):
我们现在用硬件仿真都是用printf打出来 通过串口发到电脑上面, 有没有什么办法 调用printf后在终端里输出来呢
我说的是硬件仿真 而且是在KEIL上面

网友A:
自己写一个putchar函数,则可实现printf的重定向

楼主:
能不能不用专业术语 哈哈 俺是菜鸟  自己写的putchar   怎么才能PUT到终端上面去呢 如果是硬件仿真的话理论上应该是打印不到终端上面去的吧  因为硬件仿真的话就相当于是单片机在运行 单片机运行的话怎么能调到我们电脑里的指令呢 对吗 至少我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