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稳压电源

楼主(2010-09-20):
现需要一个稳压电源,直流1000V输出,最大输出电流200mA,都可以线性调节,输入使用27V直流稳压电源,最大输入电流8A,那位给推荐个产品?

网友A:
(1000V X 200mA) / (27V X 8A) X 100% .= 92.5%,这么大的功率,没几个人做得出来。另外线性调节什么意思?

网友B:
现成的产品怕是没有,去联系本站powerants和伟林电源定制设计吧,但效率很难做那么高。

网友B:
另外价格方面要有心理准备,价格必然在5位数,进口的则肯定在6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