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悬浮电压负极接地和正极接地问题

楼主(2010-09-20):
我的问题是:直流悬浮电压,负极对大地的电压是-60V,正极对大地的电压是60V,正负极电压是110V,请问负极接地有什么危险或者负极可以多点接地吗

网友A:
需要查清楚为什么负对地是-60V,就是查明其间的直接电联系,完全悬浮的电源不会有这种现象。可以试验一下负对地间接5W1K电阻再量各点电压。

楼主:
如过有电阻。我把负极接地,好象对电阻没有影响
如果是电容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对电容

网友B:
“直流悬浮电压,负极对大地的电压是-60V,正极对大地的电压是60V,正负极电压是110V”
不可能的事。

网友C:
要检验是否悬浮,可用一个一端接地的电阻的另一端分别接悬浮电压的正负极,如果电阻上没电流,说明是悬浮的。

楼主:
现在是负极对地有电压。接电阻肯定有电流

网友C:
有电压不见得就有电流,电压有可能是感应的。

楼主:
那可以直接接地吗

网友C:
首先按我7楼说的,看看是否真的悬浮
如果是悬浮的就没问题。

网友D:
如果确实是悬浮电压,楼主确实要接地的话。
可以参考蓄电池的接法,正极接大地,母线是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