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过软件让程序停止工作的方法??

楼主(2010-09-20):
请教通过软件让程序停止工作的方法??

就是说程序先正常运行,然后通过外部触发(比如按一个键),然后进入中断,在中断中让程序停止工作。

这里说的“停止工作”就是让程序停止实现功能。

方法一:让EA = 1;
这样中断就不好用了,但是有些功能可以实现。

方法二:禁用看门狗,然后while(1)

我觉得方法一和方法二一起用比较好

大家有什么别的好的方法么?

多谢

网友A:
检测按键后进入睡眠不是更好

网友B:
置个标志位不就可以了呀

网友C:
同意三楼,设个状态标志,想运行什么功能运行什么功能,更改状态标志还可以自由切换。

网友D:
好主意,估计2楼更贴合楼主的意思。

网友E:
标志位加if判断就OK了,想禁用那个就禁用那个了。

网友F:
在RST上装一个按键,想停止MCU 的时候直接保持MCU时钟处于RST状态即可。

控制MCU的电源也行。

楼主:
多谢各位!

我这个片子 电源管理模式有两种:
休眠模式-----中断或者复位可以唤醒
停止模式----只有复位可以唤醒

所以我要采用 停止模式了 !!!

应该挺好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G:
直接拔电源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审题啊  要用软件方法!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单纯的停止模式好像没法用软件实现只有休眠呀,不过单片机通过io口控制电源电路不就进入停止模式了么

网友I:
设置一个状态字,通过按键改变状态字可以实现程序的停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