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CT6上电后,外部晶振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0-09-20):
真对不起,我刚接触这东西。第一次接触,就画了张图。现在有个问题?新焊上去的芯片,没有下载任何代码的情况下,它有什么信号能够测到,以表示CPU在正常工作?我测试它外面的两颗晶振,均没有起振。它上电后,硬件上默认是内部的时钟源,外面这两个晶振是需要软件配置后才会起振吗?谢谢!

网友A:
是的:上电后,硬件上默认是内部的时钟源,外面这两个晶振是需要软件配置后才会起振。

网友B:
是的,外面两个晶振需要软件配置才能起振

楼主:
谢谢。好在板子没问题,已把IAP跑起来了!

网友C:
那得恭喜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