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芯片,AD7705,HX711缺码的疑问

楼主(2010-09-20):
最近试了2个AD芯片,ad7705,hx711,发现ad数据输出丢码严重,不知道是AD本身的问题呢 还是我电路或者程序的问题     丢码问题描述:比如设定它数据更新率为50HZ,监控它的数据准备指示管脚DRDY(低电平表示ad数据准备好),发现一秒钟没有50次,中间时不时有次数缺少;也就是说 有几次该数据输出的时候,它没有准备好。
我只对ad进行了初始化,没有任何其他干扰ad的东西

网友A(2012-07-08):
这是什么原因呐?

网友B:
我没有测试过具体一秒钟采集多少次,只是在单片机里缓冲AD7705数据后用上位机采集500次数据,结果发现时间比10秒长了点,具体是多少我也不在意~

网友C:
真还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