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是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2010-09-20):
电源的处理中,滤波电容太大会不会有什么危害

网友A:
够用就可以了吧,没必要大材小用

网友B:
太大的话你的电源开机和关断时间都会拉长,也就是斜率变小,有可能导致其他数字器件比如MCU 上电复位失败

网友C:
电容越大越贵,体积重量也大。
如3楼所说,滤波电容太大,可能影响某些芯片上电复位。单片机和液晶显示器件常见此问题。

网友D:
补充一点 开机冲击电流和冲击电压会很大。

网友E:
充电时间长,上电过冲。

网友F:
漏电流也会随着增大。

电源的待机功耗也就增加了,嘿嘿,绿色环保就坏在你手上了。

网友G:
也会影响电源输出响应吧

网友D:
我总结一下,希望大大们指点,
电源的输出电容主要是滤波,去耦,储能。
先说滤波就是和lc组成滤波电路,电容,但是阻抗不要太小。
去耦,就是在你dc-dc工作频率的阻抗很低,但和上面说的矛盾了,其实这时候要平衡。
储能主要在补充电感的能量,使得电压变化缓慢。上面说的三点其实相互包含,分开说说比较明了。
电容不是越大越好,1.电容大了,价格尺寸散热。2.电容大了比不能代表你需要的那个频率阻抗很小,毕竟不理想器件。
电源选择输出电容的话,考虑一定的容值和阻抗就可以了。但除了储能外其实都是考虑在你需要的点阻抗。

网友H:
7# 伟林电源 请教
电容太大,上电过冲是什么原理

谢谢

网友I:
电容太大,高频率的信号滤不掉。。

网友J:
经验值:1A--->1000u

网友K(2016-12-14):
引用 网友B:
太大的话你的电源开机和关断时间都会拉长,也就是斜率变小,有可能导致其他数字器件比如MCU 上电复位失败 ...

请问我现在用变压器整流后做的电源,接的电容有点大,导致我的有些芯片复位失败,请问怎么解决呢?请教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请问我现在用变压器整流后做的电源,接的电容有点大,导致我的有些芯片复位失败,请问怎么解决呢?请教大 ...

1. reset脚加复位芯片
2.如果能用LDO给其他芯片供电,可以将LDO的EN脚做大一点的RC延迟

网友L:
滤波电容还是应该本着够用就好的原则来选择容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