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9F52的LDP功能如何使用?

楼主(2010-09-20):
资料上只是说这个功能,但没有具体说是怎么用,我想问的是这个需不需要外部条件的配合,如那个引脚P4.7需不需要接什么件,如电阻。

网友A:
LPD可以直接接一个电压值,里面有比较器,会比较的,外面不要接什么东西的。

楼主:
谢楼上,也就是说是从寄存器里设的?那那个引脚的名字又是什么含意?

网友A:
是寄存器设的。就没有什么含义吧,low power detect pin.

网友B:
内部集成了

楼主:
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