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ucos的cpu利用率

楼主(2010-09-20):
有没有高手招教一下 如何计算UCOS的利用率 还有就是我们在进行任务的延时时 应延时多长时间才合适呢

网友A:
uCOS不是有一个统计任务OSTaskStat()吗?如果系统配置常数OS_TASK_STAT_EN设置为1,这个任务就运行并且计算CPU利用率。详细的你去查查书吧,要不然这里说不完~~~

网友B(2010-11-12):
推荐你一本书:《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UC/OS-II 原理及应用》北航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