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干扰技术的求救

楼主(2010-09-20):
各位前辈,我现在把51和一个超再生无线接收模块共同搭载在一个板上,原来还蛮稳定的,现在搭载上了一个ds1302(不同用一个电源),结果接收模块的数据输出端每隔5分钟左右就会输出一段持续时间5秒左右的强度蛮强的乱码。
我们估计因为接收模块和51同用一个电源所以有干扰进入,于是我们在无线接收模块电源处装了电容,结果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在此求救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屏蔽这些干扰,十分感谢啦。

楼主:
补充下因为要用单片机要来控制无线接收模块所以必须要用同一个电源啦,所以多给点建议吧。

网友A:
要控制也不是非要用一个电源不可,用两个LDO还不是可以。高频干扰,104的电容是没有效果的,要串磁珠。不过你先研究下是不是51引起的干扰,因为每5分钟这个说法很可以,单片机干扰射频一般是寄生调制的方式上去的,不会说一会儿干扰,一会儿不干扰。

楼主:
恩,谢谢了。刚刚用了个电感貌似效果还不错。串磁珠下次去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