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基于FPGA的任意波形发生器?

楼主(2010-09-20):
谁做过基于FPGA的任意发生器,想找点资料,先谢谢了!

网友A:
给DA发数。算好fs和simple数就行了

网友B:
DDS呀
可以看安捷伦的33220信号源,EP1C6+SRAM+AD9744

网友C:
不就是DDS吗?用MATLAB产生自己想要的波形的表,导入IP核

网友D:
用到了FPGA,那还是用数字振荡器+DAC吧。

网友E:
任意波形。有点大哟。最好是在电脑上设计参数。然后下载到FPGA中。这样比较灵活。

网友C:
用MATLAB产生你所要的波形的波形表(幅值),在用DDS算法读取,输出数字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