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3525 误差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0-09-20):
原来有个用3526来产生PWM波形的电路,后来改用3525来做控制IC,但做出来的结果和3526的有差别。检查了下电路,发现在使用3526的时候,当误差运放+端即使接入54mV,而'-'端在测得是20mV的情况下,误差放大器输出端PIN3已经是3到4V的样子了。而我用改用3525的电路,要在+端调到0.6V,"-"端也是差不多20mv,PIN9才有高电平出来。
我看了3525和3526的资料,两个IC的失调电压也是10mV,为什么实际得出的结果差异这么大的呢?3526负反馈是RC串联,3525是电容接输出和反相端。由于电容的存在,我想应该都是比较器的功能。
但他们两个怎么又这么大的差异呢,他们的翻转电压究竟是多少呢?

网友A:
你是在闭环的情况下测得?

可能跟压摆率有关

这个没有仔细的考虑过  学习

网友B:
你自己的接法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