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与高压条的区别

楼主(2010-09-20):
公司最近做到车载逆变,用的全桥输出,输出功率从几百到千瓦不等,输出波形是方波(他们称之为 修正正弦波)。而公司做的高压条,产生1000V的高压,电流为7ma左右,亦用全桥拓扑,输出功率为几十瓦,波形为很好的正弦波。

为何两者的输出波形会相差这么大?前辈们请指点下哈  ~~

网友A:
输出的形式看负载需求了

不同的控制或者滤波产生不同的效果

希望有所帮助

楼主:
2# Siderlee 请教了下工程师   理论似乎是这样的   高压条中因为工作频率高  可以用的是谐振来实现输出为正弦  而逆变因为要求50HZ  如果要谐振的话  漏感就得做得很大  而增大了变压器的体积  所以不可取  嘿嘿~·

网友B:
逆变可以做成正弦输出,以现有技术和元件,并不困难。输出方波或“修正正弦波”的逆变器,是在功率管工作频率很低时不得已采用的方式。今天已经比较少见了。

网友C:
这是为了效率和变压器体积。

网友D:
逆变有几种做法,方波输出、修正波输出、纯正弦输出,这个是根据你负载特性需要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