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没有nand flash的烧写程序可以参考下的呢?

楼主(2010-09-20):
如能够实现把整个汉字字库烧写到nand flash的程序。

网友A(2010-11-04):
何不看看我的烧录器的,支持你这个需要的.........,如下网址了解详细
http://www.naviplus.cn/book.asp? ... =136&bookid=262

电话:0755-83214885,13823161450,陈生
传真:0755-83215480
QQ:250290456
详情请访问:http://www.naviplus.cn

艾普科技NPF-6683烧录器是专为批量烧写NAND Flash而量身定做的工具,它具有如下特征:

一、 功能介绍
该款烧录器支持16MByte(128Mbit)到8GByte(64Gbit)的NAND Flash的快速烧录,适合具有预装资料的GPS导航仪,MP4,PDA,学习机,数码相框,硬盘播放机,游戏机,电子书,点读机,语音地图机,监控类等产品在大规模生产中使用,加密CF卡,加密U盘,加密SD卡等存储工具的Flash原始数据复制(直接PC端复制不可用),它具有如下特征:
1.采用一托四的结构设计,可以对四片NAND Flash同时进行烧录,烧录过程实时校验,绝对保证数据的正确;
2.烧录速度接近NAND Flash的速度极限,512Mbit小页面Flash速度约1.4MByte/秒(带校验),8Gbit大页面SLC架构Flash编程速度约3MByte/秒(带校验),8Gbit大页面MLC架构Flash编程速度约2MByte/秒(带校验)。
3.标配4.3寸超大真彩液晶屏,一切操作可视化,触摸屏及按键双输入方式,无需连接电脑,方便用户实时观察烧录过程;
4.支持以文件方式烧写和母片拷贝两种烧录方式:
     (1)母片拷贝方式:用于将用户原始Flash上的内容拷贝到板载Flash,之后再将板载Flash上相应的内容写入空的Flash;
     (2)文件方式烧写:用户可将指定文件置于U盘或编程器内置硬盘,本方式读出文件内容按指定方式(可支持特殊文件系统)写入Flash;
5.可灵活配置多种参数,如页读取、页、块内容比较、生成文件、坏块扫描、擦除、扫描有数据区间等等多种操作:
    (1)对母片拷贝方式,可设置特殊坏块标记,方便适应不同的用户不同的坏块管理方式。且可设置拷贝区间,用户可选择拷贝有效数据区域,这样在之后烧写空片时可降低单位Flash的烧写时间;
    (2)可读取指定Flash任意页的内容显示,方便用户实时观察Flash上的数据分布;
    (3)可独立擦除指定的Flash,可独立扫描指定Flash的坏块,并形成详细坏块分布信息显示于屏幕;
    (4)可扫描Flash上的空白页或空白块,方便用户了解原始Flash上的空间使用情况;
    (5)可比较两个Flash之间不同块或不同页的内容,并将不同之处显示于屏幕,并可顺序浏览每一处不同;
6.可根据用户的特殊要求修改软件,按你的特殊要求量身定做,修改周期不超过3个工作日,且可定制特殊的文件系统;
7.支持带操作系统的NAND Flash数据烧写,如WINCE操作系统的XIP/BINFS情况下Flash分区的坏块管理,解决了目前市面上的编程器在NAND Flash上的文件系统分区区域内出现坏块单纯跳过而造成的操作系统无**确运行或文件无**常读写的问题。
二、 支持的Flash列表(TSOP、8BIT、3.3V)
  1,三星
  K9F2808U0*、K9F1208U0* 、K9F5608U0*、K9F1G08U0*、K9F2G08U0*、K9F4G08U0*、 K9F8G08 、 K9WAG08、 K9F5608U0*、 K9F1208U0*、 K9F1G08U0*、 K9F6408U0*、 K9K1208U0* 、 K9K1G08U0*、 K9K2G08U0*、 K9K4G08U0*、 K9K8G08U0*、K9G8G08*、K9GAG08U0*、K9LAG08U0*、 K9W8G08U0*、 K9LBG08U0*、K9HCG08U0*..........

  2,现代
  HY27US08561M、HY27US08121M、HY27UA081G1M、HY27UF081G1M、HY27UVB082G2M、HY27UVB082G4M、HY27US08281M/1G2M/2G2M/4G2M/4G1M/2G1M、HY27UVB081G2M、HY27UVB084G2M、HY27UVB084G1M HY27UVB082G1M、HY27UF081G2M、HY27VB082G4M、HY27UA081G1M、HY27UU088G5M、HY27UT084G2M HY27UF084G2M、HY27UF082G2M ........

  3,(FBGA107、8BIT、3.3V/2.5V/1.8V)
  H8ACU0CE0BBR,HYD0SEE0MF2P,K5D12571CM......

     注:和这些NAND Flash兼容的其他Flash也可使用,如Micron,Intel,Spectek,ST,Toshiba,Infineon,Scandisk,Actrans,Renesas,型号太多,未能一一列出,艾普科技将会不间断增加支持的Flash型号,其它封装的Flash可定做转换座。

  艾普科技将与您一起,共同努力解决NAND Flash的使用上的所有烦扰问题!!!!

电话:0755-83214885,13823161450,陈生
传真:0755-83215480
QQ:250290456
详情请访问:http://www.naviplu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