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电位

楼主(2010-09-20):
beep为mcu的io口 当输出为高(3.3v)时,IO的电平能保持在3.3v么,是不是和io的输出最大拉电流有关,调大基极的限流电阻是否可行,如果调大了,为了使三极管保持在饱和状态,是不是要增大集电极上拉电阻?请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A(2010-10-26):
既然都知道,何必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