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8S105的问题

楼主(2010-09-20):
请问什么原因会导致STM8S105的可用RAM空间小于128字节呢?文档上不是说有2K的RAM吗。程序出了一点小问题,感觉是ram过小的原因,删掉几个全局变量就可以用,加两个又不行了

楼主:
版主帮帮忙啊!知道是什么问题不?

网友A:
编译环境的配置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A:
不是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编译环境中没选对芯片型号?

楼主:
多谢香水城版主

网友D:
开来香版主是点石成金了,楼主的问题似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