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问一个问题,关于TIMx输入捕获的。

楼主(2010-09-20):
我用的TIM2,TIM2能否对内部时钟进行捕获??
或者捕获外部脉冲的时候,内部时钟能否有个时间戳??
我要测频。不想用定时中断,这种测频精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A:
测频率还不简单吗???我之前写了个4路PWM输出,1路PWM输入就是测频率和脉宽的。就没用定时中断。把系统时钟72分频后,可以测到几十K的速度吧!反正我只测试的20 - 10K的PWM波,频率,占空比都没问题!你可以参照ST的库的TIM文件夹中的PWM_INPUT的例子来!很容易理解

网友B:
我利用51 定时器门控的方式实现测频功能,精度达到0.001%FULL,范围0.5Hz~100KHz;
但STM32现在还摸不着门路,(ST的用户手册写的太深奥了);P,
但若想实现高精度测频必须要利用输入频率波形的前后沿,我想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网友C:
楼主的要求是最最基本的功能,对于STM32的定时器是很容易的。

楼主:
香主能否说的具体一点,是哪种模式??我没明白。

网友C:
PWM输入模式。

网友D:
用PWM输入来实现

楼主:
PWM输入模式只能测瞬时频率吧,不知道我理解的正确不。
我想测1秒的平均频率能否实现呢??总的脉冲数除以总的时间这种。

网友C:
想测1秒的平均频率:这个问题不是可以很容易地用软件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