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2812连不上仿真器

楼主(2010-09-20):
我自己设计的板子,焊接好后,能连上仿真器,并能正常运行,当把程序烧写在内部FLASH里后,程序在FLASH里能正常运行,但是就是连不上仿真器。测试仿真接口没有仿真时钟,用CCS连接后提示是没有芯片。我用的是CCS3.3,急啊,希望各位达人指点一下,小弟再这谢过了

楼主:
补充一点,我将同一个程序烧写在2812的开发板里,程序能正常运行,而且与仿真器连接正常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的是哪个型号单片机?可能是器件配置上有问题,或者检查一下晶振

楼主:
用的是TI的TMS320F2812,是一个DSP

网友B:
是不是程序跑飞了啊,看看芯片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
能正常工作,里面那个程序能正常运行

网友C:
换个usb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