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机的主板

楼主(2010-09-20):
ATM机的主板用的都是工控主板,如果用普通的电脑主板行不?

网友A:
当然行,比如出钞的时候死机了,那就发达了:)

网友B:
那将又出一个许霆……

网友A:
嗯,这时站在ATM前的你,到底该怎么办呢?
是拿钱?
还是不拿钱???
还是??????

网友B:
结果,去康宁医院了……

网友C:
呵呵!

看老X和春阳老师玩二人转!请继续~~~

网友D:
拆别人的ATM机看下不就知道了~

没搞明白工控主板跟电脑主板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网友E:
电脑主板是商用标准,工控主板是工业标准,反映到使用的电源IC上面去,价格就是几倍到十倍

网友F:
工控主板的宽温-40°-80°
工控主板一般散热都做的不错。

网友G:
工控主板可靠性高吧,环境温度.湿度.振动条件都更严酷

网友H:
ATM机用的都是工控机主板吗?
那么弱弱的问一句:ATM机主板会用到DC/DC   AC/DC  模块电源吗?非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G:
回11楼,不是普通的模块电源,而是工控电源

网友I:
工控主板和民用主板设计时的思路都不一样,
民用主板是如何省钱如何设计。
工控主板是如何长久如何设计。
一般工控主板配置都不高,主要是要求要稳定。
民用主板配置一低就不值钱了。
有关IC使用方面,的确如蚂蚁所说,IC级别都不一样,价格相差几倍甚至更多。

网友J:
差别应该就在于元器件的成本。

网友H(2010-10-20):
谢谢12楼的回复和指点!

网友K:
根据观察,很多工控主板用的也是商业级别的东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