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电路有点明白请教大家(附电路)

楼主(2010-09-21):
如图:假设上电后,由于启动电阻RG的存在,使TR1导通,随着TR1的导通,TR1集电极电流慢慢增大,当TR1基极电流不足以维持TR1的导通时,TR1截止;
那么我想问下:
1:电路中稳压管DZ和电容C2的作用是什么呢?
2:算出变压器的匝数后,对于使用多大线径的漆包线是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A:
楼主:
注意C2两端上正下负。
C2两端电压由9T的反馈绕组产生,与输出电压成正比。该电压通过Dz施加于Tr1基极。显然C2两端电压越大,Tr1导通之后关断得就越早(脉冲宽度小)。这就形成了负反馈,稳定输出电压。
楼主应该从这里开始考虑:如果输出电压较额定值大……

确定各绕组电流有效值,根据电流有效值计算线径。

网友B:
什么教材。。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C:
把D3当整流管看,把C2当滤波电容看。

网友C:
我也是刚学,我现在纠结于“C2两端电压由9T的反馈绕组产生,与输出电压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