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16单片机多通道AD转换的疑问

楼主(2010-09-21):
小弟新人,我想问下M16单片机AD转换的多通道之间的切换是如何实现的,希望能告诉我具体是通过设置哪个寄存器的哪一位实现的,DATASHEET上面说的连续转换并不是指输入通道转换吧,谢谢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一下,是不是需要做一个通道自加的程序
void time0_ovr_isr(void) //在T/C0的溢出中断中改变转换通道
{
  adc_rel[adc_mux]=ADCL;
  adc_rel[adc_mux]|=(int)ADCH<<8;
  adc_mux++;
  if (adc_mux>5)
  adc_mux=0;
  ADMUX=adc_mux&0x0f;
  }
??????????

网友A:
逼近ADC只有一个,多路是用模拟开关输入二制制码选择,进行不同IO口引脚切换。

楼主:
飞船大哥讲的是硬件上的原理,谢谢指点.只是小弟还想了解是不是需要通过设置ADMUX通道(如我上面的例程)来切换输入通道,比如我要M16单片机同时做几路模拟采集.有没有哪个寄存器能设置自动切换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