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10-09-21):
电动车上要用到一个音响系统,音响的输入电压为12V,最大工作电流为2A。目前电动车的工作电压一般是36-60V。有什么好的稳压IC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个好的稳压芯片。

网友A:
DC-DC 模块吧,  承受这么高电压的 IC 就不常见了. 况且还要这么大功率呢

楼主:
可否用开关电源做,成本如何?

网友B:
只能用DC/DC 或 开关稳压, 用线性IC得多大的散热片啊!

网友C:
输入电压较高,没有设计经验的话确实采用成品模块比较好,常规单片开关电源芯片无法支持到60V的输入电压,需采用高压开关电源的电路结构。

网友D:
目前市场上基本没有稳压块能满足这个电路,所以只能用稳压电路来达到目的!

网友E:
lm2596有工作于60V的,应该可以。

尽管性能差了点。

网友F:
LM2576HV即可.

60V的DCDC芯片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但72V的就基本找不到了.

网友G:
LM2576HV没有软启动保护,60V热插拔估计会烧片子,不过俺没试过,谁去试一下?

网友H:
LM2576HV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I:
lm5007
34063,外围电路须重新设计

网友J:
工作在边缘,不可靠呀

网友K:
MAX:2A
以目前电动车的运行能力.不与考虑.

LDO不要考虑了.不要因为这一个音响,整台车将不再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