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发帖,求助斑竹

楼主(2010-09-21):
请教版主两个小问题:
1.怎么样判断移相全桥的软开关效果好与不好?从哪些关键波形可以判别?

2.EE70的磁芯,开关频率100K,用的是移相拓扑,能否做28.5/100A这样的功率等级?不知道这样方案的可行性大不?

谢谢!

网友A:
我不是斑竹:)

1、看DS电压和电流

2、理论上应该可以的

楼主:
你好!请问你可以贴出一个相关的电压电流波形图或者一个示意图来指导一下小弟么?谢谢!我平时用探头看前臂和后臂的中点电压以及逆变桥的电流,很像资料中的介绍的波形那样,但是我不会判断其软开关的情况?

网友A:
找本书看看吧 我实在懒得画

楼主:
你好!我这两天分别测试了滞后桥臂下管的DS电压波形和逆变桥电流波形以及超前桥臂下管的DS电压波形和逆变桥电流波形的相位关系,请问怎么样判断呢?主要从图中哪一点可以判断出软开关效果较好?谢谢!我以前一直是根据MOS管的温升来判断,以及不断在占空比丢失之间折中处理。
1.超前臂下管DS波形与逆变桥电流波形

2.滞后臂下管DS波形与逆变桥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