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外壳与模拟地之间是否该接在一起

楼主(2010-09-21):
最近才发现,开关电源外壳在未接地线时,可以点亮测电笔。
网上查了一下,是因为开关电源内部 L、N 通过Y电容接到外壳PE。(数字万用表)外壳对地大约AC100V。
而我要求模拟口 BNC输出16位 0~10V 电压值,另外还有些模拟输入,
这里的模拟地是否该与外壳连接?

开关电源该怎样用在 模拟测量这块呢?

网友A:
这类开关电源的外壳按要求必需接大地,这是前提,在良好的接大地时,系统地是否需要与之相连则要具体分析,通常是不需要的,除非输入信号存在较大共模干扰,这时接地点的选择则要注意。

网友B:
外壳与大地AC100V
真吓人。

网友C:
这个“AC100V”电流很小很小的,不用担心
(虽然外壳不接地时试电笔会亮)

网友D: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做的产品,要把Y电容去掉 或者 把直流输出的GND和PE连起来才没有音频噪声

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共模干扰所致?

网友A:
Y电容是降低EMI的,过某些标准的话是不能去掉的,导致噪声是因为没有按规定接大地从而使地电平叠加电源噪声所致。

楼主:
这类开关电源的外壳按要求必需接大地,这是前提,在良好的接大地时,系统地是否需要与之相连则要具体分析,通常是不需要的,除非输入信号存在较大共模干扰,这时接地点的选择则要注意。 ...
引用 网友A:

1, 测量仪器外壳与 电源插孔的安全地是相连。是不是它们不使用开关电源?
2, 电源插孔的安全地之外, 仪器外壳还单独外接了地线。  这两个地需要同时接吗?
3, 电源输入端已经接了EMI滤波器的情况下,开关电源中的Y电容可以拆吗?
//开关电源的外壳与仪器的外壳是连在一起的。
4,即使模拟输出(BNC)不连大地,但是 下一级 测量仪器(买的)输入端BNC外壳却都是与外壳相连的,这中间会有什么问题?
另外,BNC的同轴电缆屏蔽层若不接地,屏蔽效果会打折扣吗?

网友E(2012-05-04):
顶一下这个帖子,rayland的问题我也遇到,有没有 有相关经验的人处理过此类问题。或者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E:
开关电源输入端都有 L N PG(GND,不同厂家标识不一样,有的只是地)。此输入端的GND,连线时肯定是需要连到AC220的保护地上了。开关电源内部也已把此地连到外壳上,即你所谓的PE上。所以开关电源的外壳就接到AC220的保护地上了。一般仪器的金属外壳也是连接到AC220的保护地上。我理解有些实验室有自己的单独保护地,仪器为保证绝对安全,或为保证仪器工作参数最好,仪器外壳又连接到实验室的保护地上。

网友E:
至于仪器系统内部的各种地(模拟地,数字地,直流电源地等)怎样处理,那是另外的一套规则。但模拟信号地最好不要直接连接到仪器的外壳地上的,否则会引入噪声。如果信号很微弱,需要很好的屏蔽效果,一般BNC还有另外的屏蔽层,推荐在信号产生端单端接地

网友F(2014-10-15):
引用 网友A:
这类开关电源的外壳按要求必需接大地,这是前提,在良好的接大地时,系统地是否需要与之相连则要具体分析, ...

这里  我想应该是  通常系统地也应该接大地

网友G:
通常设备接地方式(不是唯一方式):

网友H(2020-03-04):
引用 网友G:
通常设备接地方式(不是唯一方式):

请教下,真实大地和PE区别是什么,真实大地怎样与PCB连接的?  电路板中的 模拟地、数字地等是谁接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