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9-21):
昨天看到一张电路图   上面有个方形的虚线框了一部分 我想问的是虚线框代表什么意思啊?希望大侠们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一般表示某一部分电路,该电路不需要了解其细节,仅需要了解其输入输出信号(可能还要知道其供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