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烧录的问题

楼主(2010-09-21):
我用KEIL编译的程序,想看一下程序有多大,就往STC89C58RD+这款单片机里烧录,发现烧录时进程条显示达到了49K,而这款单片机FLASH程序存储器只有32K!请问那49K都烧进去了吗?用的烧录工具是STC_ISP_V479!:lol

网友A:
STC的几种FLASH版本其实是软件分割的,硬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A:
以上为据说。。。

楼主:
什么意思啊?不太懂啊,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STC各个系列型号的FLASH空间大小是在STC内部ISP程序中进行限制确定的,真实的FLASH容量都是一样的。

网友A:
也就是同样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方式形成阶梯化,这样可以更好的把握材料成本和采购量中间的平衡。

楼主:
那像我那种情况,程序有没有全部烧录进去呢

网友A:
那像我那种情况,程序有没有全部烧录进去呢
引用 楼主:

那只有你自己清楚,可以读出来比对。

网友B:
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我试过超容量,ISP软件会提示的,见图。
是否是HEX的大小,与BIN文件不一样的。如果是【想看一下程序有多大】其实转换一下就知道了。
请教LS如何从单片机里读程序出来对比?

网友C:
优化一下吧

网友D:
运行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我试过超容量,ISP软件会提示的,见图。
是否是HEX的大小,与BIN文件不一样的。如果是【想看一下程序有多大】其实转换一下就知道了。
请教LS如何从单片机里读程序出来对比? ...
引用 网友B:

STC的ISP不支持读吗?只要支持读,你完全可以读出来和源文件比对啊。

另外ISP软件提示出错也应该建立系统ISP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呵呵,如果乱了自然就可以写到那隐藏空间里面了啊。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写不进去的,如果能写进去STC89C516就不用卖了
但技术成熟的时候4K、8K、16K------64K的生产成本应该是非常接近的
分成不同型号,主要是出于市场考虑,如果能写进去,换STC89C52最划算:lol

网友F:
烧进去的是hex文件啊!你看看你的hex文件有没有大于32k啊,大于的话肯定没有烧进去啊,程序肯定会运行出错嘛!

网友A:
烧进去的是hex文件啊!你看看你的hex文件有没有大于32k啊,大于的话肯定没有烧进去啊,程序肯定会运行出错嘛!
引用 网友F:

只要能绕开ISP,自然就能烧进去并正确执行。前提是你能把它烧进去。

网友A:
以前好像看见谁发帖讨论过如何绕开这个ISP ,但记不清楚了。。。

网友B:
算了,实践最实际!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希望楼主ISP的进度贴一下图,

18L, hex文件的大小不等于bin文件的大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