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性变压器的压敏保护问题?

楼主(2010-09-21):
我们的一款产品是挂在户外的,电源采用线性变压器,在三相四线电压输入端的3相电对N都加了压敏保护。现在是我咨询了压敏厂商,他们说他们的压敏失效后大部分为短路模型,小部分为断路模型。如果设备长时间在户外压敏肯定经常动作,失效后就后短接造成起火(压敏后面有热敏保护,但是压敏失效断路后不起作用),现在是非常害怕起火,所以得在压敏前面串保险丝。想问问高手,压敏失效后起火的概率和严重性,还有个疑惑就是线性电源没有见到加保险丝的,开关电源基本都加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线性变压器?楼主是指工频变压器吧?
工频变压器加保险丝或保险管是常规,很常见,除非是很小功率的工频变压器。

楼主:
回2楼,是工频变压器,我们的功率也不是很大,10几W,现在就怕压敏失效后的短路,是否要加,加保险的话就是在压敏失效后起保护作用

网友B:
加压敏无非是防浪涌和雷击测试而已,选择质量好的线性工频变压器本身就能达到比较高的浪涌等级,变压器结构对浪涌有这天然的吸收特性,所以不是特别严格可以不加压敏。

另外,压敏失效是指怎么失效?如果是被浪涌电流冲击的话,首先是压敏保护,此时为短路模式(非失效),外部电压恢复后,压敏功能性能也将恢复正常,超过压敏功率容量的浪涌电流会导致压敏受热应力爆裂,此时多为开路失效,压敏将彻底报销。

估计是你未完全理解厂家给你的解释,厂家应该的意思为压敏多数是正常保护后呈现短路模式,超额使用后爆裂呈开路失效。
压敏正常保护是因为有瞬态的浪涌电流,此时压敏短路释放这个浪涌电流,如果在压敏前面串接一个10欧功率电阻或者保险丝的话,他们将熔断进行保护。

网友C:
工频变压器的话根本不需要什么压敏电阻,有保险管就行了,再可靠点就埋个温度保险放里面。

但不管是什么电源,输入端的玻璃管保险丝都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