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上拉电阻

楼主(2010-09-21):
我用一个微控制器(3.3V供电)连接一个I2C器件(5V供电),
请问,I2C的时钟和数据线的上拉电阻应该接3.3V还是5V?为什么?谢谢!

网友A:
3.3V ,因为你的控制器是3.3的,以它为准

网友B:
看看你的I2C器件是否支持3.3V逻辑, 如果不支持,也不要着急, 许多3.3V为控制器是可以上拉到5V的

网友C:
你得用一个电压转换电路

网友D:
有专用的转换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