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 found device

楼主(2010-09-21):
SH67P847,IDE66打开这个芯片原来的工程文件,提示not found device,在菜单device setting里面也确实没有找到SH67P847,但是在C:\Program Files\SinoWealth\IDE66\Device文件夹下面能够找到67P847.opt

网友A:
你说的是软件仿真还是使用ICE66 USB仿真器来仿真?

网友A:
是用ICE66 USB仿真器的话在device setting界面上点击右下角的“update now”,就可连网获得最新的型号

楼主:
ICE66 USB仿真器

网友A:
升级了吗?

楼主:
嗯,那若是软件仿真呢

网友A:
如果是软件仿真,也可按那个方法升级,如果升级后还没有,表示软件仿真暂未支持此芯片。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B:
那若是连不了网呢,有的实验机不联网啊

楼主:
那就到中颖网站下载一个最新版的IDE66仿真软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