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未加密的单片机读出数据

楼主(2010-09-21):
请教怎样从未加密的单片机读出数据,仅是为了复制一个单片机,没有不当的用途。我想知道需要怎样的工具,步骤是怎样的。单片机是NXP的P89V51RD2,多谢指教。

网友A:
找一个能支持这个型号的编程器执行读芯片操作即可。

现在几乎所有的编程器都是有读操作命令的。

网友B:
有人实际操作过吗?

网友C:
既然都知道没加密就应该已经读到数据了

网友D:
没有加密的单片机要复制就像打开没有锁的门一样
楼主估计单片机怎么读程序怎么写程序都不清楚
或者想谁提供个逆向工具,吧提出的Hex文件转成C文件吧

网友E:
读出来的是机器代码。如果要转换为源程序,那就要反汇编啦。但是一般反汇编,也就是转成汇编程序。如果要转成C,那就更难啦,俺还没见过这么智能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