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FIFO复位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0-09-21):
程序中建立通信时要复位一下FIFO,清除掉以前可能因为通信中断遗留的数据。我在在Vender Command里加了一断复位FIFO的代码,但是复位过后,OUT EP死活发不了数据了。IN EP似乎没有受影响。网上搜了一下,相关讨论都是第一次复位的,我在第一次复位没有问题。REVCTL,OUTPKTEND之类的以及命令的顺序也试了不少种组合。有谁有成功的经验?

网友A:
感觉也是是第一次复位的。。。。

网友B:
复位FIFO不是有个FIFORESET寄存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FIFORESET = 2;就是对FIFO2复位。结果端口输出在也接受不了数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返回INQUIRY,命令后,主机不发送别的命令了,本来应该继续发送的命令应该是READ FORMAT CAPACITIES,接着是READ10。。。但是没有,过一段时间后复位,显示错误,然后显示了盘符。
  请问主机为什么不发送别的命令了。十万火急!!
数据见图: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85043407.html

楼主:
我自已解决了。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呗,呵呵

楼主:
复位的问题,修改了一下EP2的复位。用EP2BCL=0X80,EP2BCL=0X80,写了两次虚记数,主机就重新发送命令了,但是又有别的问题了。

网友D(2011-01-16):
对啊,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怎么回事啊?前辈,你有没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