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长时间记录波形,需要什么仪器?

楼主(2010-09-21):
要记录几个小时的波形,需要用什么仪器才能实现?

网友A:
你应该知道你需要记录什么?多长时间记录一次?

如果是连续电信号的话,那只能是PC+示波器等组合方式了,利用PC的硬盘是最好的记录存储设备。

网友B:
如果记录的数据流量大于硬盘存储速度,那么用硬盘存储是来不及的。只能靠PC机内存了。

网友A:
如果记录的数据流量大于硬盘存储速度,那么用硬盘存储是来不及的。只能靠PC机内存了。
引用 网友B:

硬盘有类似FLASH芯片的那种整页写模式吧?!FAT32等格式本来就是类似页的方式的吧!?

网友B:
4楼:
无论用什么方式写入硬盘,总需要时间,亦即写入有速度限制。数据采集的速度不能大于硬盘写入的速度,否则就需要缓冲。
进一步考虑,内存写入也需要时间,数据采集的速度若大于内存写入的速度,就无法使用内存作为存储区,只能用高速缓存了。高速缓存的容量可是相当小的。
不过,楼主要记录几个小时的数据,估计数据采集速度不会太快的。

网友C:
通常虚拟仪器在这方面比较有优势,可以利用PC的存储资源,但也要在支持的范围内。

网友A:
4楼:
无论用什么方式写入硬盘,总需要时间,亦即写入有速度限制。数据采集的速度不能大于硬盘写入的速度,否则就需要缓冲。
进一步考虑,内存写入也需要时间,数据采集的速度若大于内存写入的速度,就无法使用内存 ...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论不对,数据采集的速度完全可以大于硬盘写入的速度,假设硬盘写一个字节为1MS,但它写一个页面的时候也是1MS,假设一个页面为5K,则可以采集足5K的数据后一次性的向硬盘写入,所以采集速度完全可以比写周期1MS的速度快。

网友D:
倒。。。小叶。。。
硬盘速度说的每秒写入多少M,  采集也是说的每秒采集多少M...

网友A:
倒。。。小叶。。。
硬盘速度说的每秒写入多少M,  采集也是说的每秒采集多少M...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硬盘给出的这个参数,无非不还是反推到每个字节或者每个页面的擦写时间而已吧。

直接比较这两个数值未必正确,这个具体应该和缓冲区大小,硬盘本身的物理擦写时间,甚至可能和OS的任务调度和CPU的速度都有关系,估计不能用这两个数字比。。。

网友B:
7楼:
要是数据采集的速度大于5k/ms或者5M/s呢?

网友D:
倒。。。
要是采集速度能跟硬盘速度一个数量级,还去算字节时间。还会有比较采集一个字节的时间跟写一个字节时间的比较?
不能说去测火车速度每秒多少米去推算北京到深圳的时间。。。那差别会大到天上  至少得按小时速度去推算。。。

网友E:
数字示波器搞定

网友A:
倒。。。
要是采集速度能跟硬盘速度一个数量级,还去算字节时间。还会有比较采集一个字节的时间跟写一个字节时间的比较?
不能说去测火车速度每秒多少米去推算北京到深圳的时间。。。那差别会大到天上  至少得按小时 ...
引用 网友D:

按小时推算的前提是你的‘传输工具’‘传输路径’等要是正确的。

网友A:
7楼:
要是数据采集的速度大于5k/ms或者5M/s呢?
引用 网友B:

俺只是举个例子说明采集一个点的速度可以比硬盘写一页的时间短。

网友B:
14楼:
要说也是,5M/s的采集速度,一小时是18G。硬盘也**不了几个小时。

网友F:
瘁发试采集,速度由ADC及内存速度决定,Gbps现在不是问题。
持续的,则基本由硬盘决定,现在STAT也就150Mbps, SCSI有300-500Mbps的了,但如果用多块硬盘接成RAID0,也是能到Gbps的

网友G:
一个硬盘不够,就要组硬盘阵列。总会够的。
硬盘是最能满足高速大容量记录的媒介了。

网友H:
力科的高端示波器貌似有着功能

网友I:
好像地震台那玩意儿不错

网友J:
回复 楼主:
数据采集器可以使用,不过该设备价格较高,受硬盘大小限制,采样速度有一定限制。

网友K:
以前日至(hikko)给我们推销过类似产品,可能像楼上说的叫数据记录仪吧,有模拟和数字通道,好像10万左右。

不过我都用示波器的无限余辉抓长时间的异常波形,省钱。

网友L:
楼主一个问题如此“简单”,楼下大侠们能如此发散,如此发挥!!  不得不感叹大虾与大鸟的区别啊。

-----
常规的就用硬盘存储了,如果不够装,想办法精简数据,数据处理,压缩,存储有效数据, 这个动作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再不济,就用楼上各位的“骚主意”了,哈哈。

网友M:
高速大容易数据记录,硬盘是最合适的了。
写速度不够?可以用硬盘阵啊,甚至可以采用集群系统。

网友N:
采集器不行吗?

网友O:
小弟也来凑个热闹。现在有SSD固态硬盘单块容量有500G的写入速度可以达到150-200M/S/左右读取可以达到200-250M之间建RAID硬盘列阵2 用10块这样的硬盘10X500G  或是更多块的硬盘  !~ 可想而只速度~以前太平洋电脑网上有这样的报道拷贝一部20G的电影向飞一样搜的一下就拷贝完了!所以说硬盘不是数据存储的瓶颈!  只是价格的问题,500GSSD硬盘的上千块钱一块。http://www.yesky.com/454/11450954.shtmlhttp://detail.zol.com.cn/picture_index_197/index1961820.shtml

网友O:
5楼  现在的内存的频率已经达到1600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