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94的外部中断

楼主(2010-09-21):
请问LPC2294的外部中断,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周立功的《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165页5.4.7怎么写着:
“把相应引脚设置为外部中断功能时,引脚为输入模式,由于没有内部上拉电阻,用户需要外接一个上拉电阻,确保引脚不会悬空”。

“中断引脚连接一个上拉电阻”,是不是只针对“中断信号为低电平”的情况?

其他情况应该不用接上拉电阻吧?

谢谢。

网友A:
作普通io不用 但是中断为高电平有效时 好像要对一个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具体记不的了,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