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同相反相

楼主(2010-09-21):
假如信号从运放的同相输入,输出和输入同相?
  假如信号从运放的反相输入,输出和输入反相?这是为什么?
  我看运放都是从反相引入负反馈的。为什么?

网友A:
反馈若是从同相输入端引入,那是正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见过从同相引入反馈的、假如同相放大器,我们从同相引入反馈的话,不还是负反馈,而且输入相位也没有反相呀。(没见过我说的这种同相放大器)

楼主:
假如说不加反馈的话,输出会是什么样呢?

网友A:
3楼:
你没见过的东西还有很多,绝对不能说你没见过的就是不存在。

“假如同相放大器,我们从同相引入反馈的话,不还是负反馈,而且输入相位也没有反相呀”
复习复习模拟电路教材讲运放之前那部分。

网友A:
4楼:
运放不加任何反馈,近似电压比较器,不过速度比较慢。

网友B:
负反馈不一定非要加在反相端哦。你看见的只有加在反相端的是因为电路只有一个运放,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有源器件,所以当然加在反相端,否则怎么叫“负”反馈?但如果电路有两个运放,负反馈有可能加在前级运放的正相端。没负反馈的运放电路好比是没人骑的自行车,向前滚几米就倒了,或者没有停车架的自行车,你手一放开就倒下了,不往左边倒就往右边倒;而加了负反馈后的运放电路,好比是有人骑的车,不出意外不会倒,人身体的摆动使自行车重心不断摆动,从而实现动态平衡,人对自行车重心的自动调整就是反馈机制

网友C:
负反馈不一定非要加在反相端哦。你看见的只有加在反相端的是因为电路只有一个运放,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有源器件,所以当然加在反相端,否则怎么叫“负”反馈?但如果电路有两个运放,负反馈有可能加在前级运放的正相 ...
引用 网友B:

解释得太到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怎么计算,是正反馈吧!

楼主:
7# sxdxy    这个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呢?这个电路怎么计算呢?

楼主:
那个运放只是个意思,不用追究其型号。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最初的时候6脚是0V,那么5脚也是0V,(Vin-0)/R451的电流进入5脚,从而输出产生一个电压,它的值是Vout,正比于Vin/R451,这样产生(Vout-0)/R458的电流,又流入5脚,使得流入5脚的总电流增大,那么Vout也就进一步增大,Vout增大,使(Vout-0)/R458又增大,如此循环,直到最后有可能运放冒烟挂掉了

网友A:
12楼:
不会冒烟挂掉的。
运放输出正方向或负方向达到饱和,增益将下降,下降到环路增益为1,正反馈达到稳定,输出不再变化。
输出不可能无限制上升下降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散热不好的话有可能要挂

网友A:
14楼:
放心吧,运放作比较器用很常见,不会挂的,运放饱和时运放电流并不见得很大,只要运放负载不是过小。
多数运放在输出短路时都不会损坏,内部有限流措施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多谢may伯赐教

网友D:
欧拉公式怎么也犯这错误了...
输出最大也就是电源电压啊,负载范围允许或者有保护电路就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