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是protel99sePCB布线换层的问题

楼主(2010-09-21):
如图所示:
如何将布好的顶层线一下将其全部换成底层线

网友A:
右键,option-》board-》……然后只显示top层,全选,然后双击一条走线,如图点OK试下

网友B:
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C(2012-03-29):
呵呵。不错,不过如果是覆铜也要整个换层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