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能不能当导线用?

楼主(2010-09-21):
我在各个元器件之间只用一条细细的线连起来,然后我就用实心覆铜的方法来画导线,这样我想画成多少线宽我就画多少线宽,想画什么形状就画什么形状,比如我画单面板,我就把实心覆铜放到底层就可以当道先用了把?

网友A:
导线不是铜吗?

网友B:
画电路板时,导线宽度是可以设定的,想画多宽都可以。
覆铜当然也可以当导线用。

网友C:
妹铺的不是铜,是信号网络。

网友D:
信号网络也好,地线网络也好,始终铺的都是铜。

网友E:
是可以滴。

网友F:
假如铺地不就当地线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