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里面取消自动拆线功能

楼主(2010-09-21):
在protel里面有网络飞线,还有自动拆线的功能,就是画的第一条导线不满意,画第二条的时候第一条自动拆。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不让它自动取消,在哪里设置?如果自动拆线的话,我不能任意的加粗导线

楼主:
真是太谢谢了,我找了好久才知道设置在这里呢,谢谢啊

网友A:
汗,
看来有E文障碍还不看书不用翻译软件的不少啊~:)

网友B:
好好看看protel的软件应用书籍,这样有助于你更快的熟悉软件操作。

网友C:
回复 楼主:

装个中文版也OK.

这样慢慢摸一下也能摸得出来的.

一般都在TOOL里面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