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急救啊,数据结构帧的存储问题

楼主(2010-09-21):
有数据结构的帧为这样的
typedef struct
{
/**
  * open file by logic file name;
  * if fname is valid, signature will be ignore;
  * if fname is NULL, signature will be used to open file;
  */
char *fname;
xesap_file_signature_t signature;
/**
  * buffer to hold read data and the buffer's size in bytes;
  * When read Still Image with header data, buffer MUST large enouth
  * to hold header data by once read call;
  */
void *buf;
int buf_size;
/**
  * current read position, 0~100, lib will update this value,
  * for application, this is read only;
  */
int pos;
unsigned long long bytes_total,bytes_pos;
/**
  * if(signature.type*XESAP_FILE_TYPE_STILL_IMAGE) then
  * simg_num: how many Still Image is opened;
  * simg_idx: which Still Image is reading, [0,simg_idx-1];
  */
int simg_num,simg_idx;
enum XESAP_ERR error;

/**
  * private data, valid when xesap_file_open() success, and must call
  * xesap_file_close_R() to release resource
  **/
void *priv;/*application MUST never touch this member*/
}xesap_file_R_t;

楼主:
现在写入每帧数据中需要增加帧的头信息,
struct frame_flag  /* 每帧标记 */
{
    int byte_flag;
    enum XESAP_FRAME_TYPE frame_type;
    int frame_seq;
    struct timeval frame_time;
    void *date;
    int frame_date_len;
};

楼主:
请教大家,这样的写入每数据帧数据,正确吗?
static void* __SM_channel_simulater(void* arg)
{
    int ret,efn=0,I_siz,P_siz,frame_len,flagment;
    int bitrate = (1<<20),IfI = 25, fnum = (1<<30);
    xesap_task_frame_t tf = {.ChaID=(int)arg};
    struct timeval tick_lastsec;
    struct frame_signature *fsig_p;
    const xesap_task_statistic_t *tstat_p;

    struct frame_flag *add_frame_flag;

    tf.data = malloc(bitrate);

    I_siz = bitrate/10;
    P_siz = (bitrate-I_siz)/24;

    gettimeofday(&tf.timestamp,NULL);
    gettimeofday(&tick_lastsec,NULL);

    bitrate = 0;
    int num=0;

    do{
        if((efn%IfI)==0)
        {
            tf.frame_type = XESAP_FRAME_TYPE_I_FRAME;
            if(efn%2)
            {
                frame_len = I_siz + (random()%(20<<10));
            }
            else
            {
                frame_len = I_siz - (random()%(20<<10));
            }
        }
        else
        {
            tf.frame_type = XESAP_FRAME_TYPE_P_FRAME;
            if(efn%2)
            {
                frame_len = P_siz + (random()%(10<<10));
            }
            else
            {
                frame_len = P_siz - (random()%(10<<10));
            }
        }

        gettimeofday(&tf.timestamp,NULL);
        if(tick_lastsec.tv_sec != tf.timestamp.tv_sec)
        {
            tick_lastsec.tv_sec= tf.timestamp.tv_sec;
            bitrate = 0;
            tstat_p = xesap_task_get_statistic(tf.ChaID);
            if(tstat_p)
            {
    /*printf("ChaID(%d):\ttotal(%d)\tflushed(%d/%d)\tdiscard(%d)\tshrink(%d)\tFB(%d/%d)\tMEM(%02d%%-%d/%d)\n", \
                        tf.ChaID,tstat_p->fn_total,tstat_p->fn_flush_success,tstat_p->fn_flush_fail, \
                        tstat_p->fn_discard,tstat_p->fn_shrink,tstat_p->fn_buf,tstat_p->fn_size, \
                        tstat_p->buf_len*100/tstat_p->buf_size,tstat_p->buf_len,tstat_p->buf_size);*/
            }
        }
    flagment = 0;

        do
        {
            if(frame_len<16)
                frame_len=16;

            if(frame_len > (64<<10))
            {
                tf.data_len = 64<<10;
            }
            else
            {
                tf.data_len = frame_len;
            }

            if(flagment)
                tf.frame_type = XESAP_FRAME_TYPE_P_FRAME;
            /*
             * 此段为每帧标记头部分
             */
            add_frame_flag = (struct frame_flag *)calloc(1,sizeof(struct frame_flag));
            add_frame_flag->date = malloc(tf.data_len);
            add_frame_flag->byte_flag = 0X20100921;
            add_frame_flag->frame_type = tf.frame_type;
            add_frame_flag->frame_seq = num++;
            add_frame_flag->frame_time.tv_sec = tf.timestamp.tv_sec;
            add_frame_flag->frame_date_len = tf.data_len;
            add_frame_flag->date = tf.data;
            tf.data = &add_frame_flag;

            flagment++;
            frame_len -= tf.data_len;

            fsig_p = (struct frame_signature*)tf.data;
            fsig_p->magiK = FSIG_MAGIK;
            fsig_p->frame_type = tf.frame_type;
            fsig_p->data_len = tf.data_len;
            fsig_p->tv_sec = tf.timestamp.tv_sec;

        /*printf("ChaID(%d): deliver flagment(%d) magiK(0x%08x) frame_type(%d) data_len(%d)\n", \
                tf.ChaID,flagment,fsig_p->magiK,fsig_p->frame_type,fsig_p->data_len);
           */

        ret = xesap_task_deliver_stream_frame(&tf);
            if(ret!=0)
            {
                if(tf.error==XESAP_ERR_NO_MEM)
                {
                    printf("file write fail,XESAP_ERR_NO_MEM\n");
                }
                else
                {
                    printf("file write fail, errno=%d\n",tf.error);
                    break;
                }
            }

            bitrate += tf.data_len;

        }while(frame_len);

        efn++;
        usleep(40000);
    }while(efn<fnum);

    return NULL;
}

楼主:
代码是多了点,请大家帮忙研究下,多多感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