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噪声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9-21):
这几天调两级AD603组成的VGA,用数据手册上的典型电路,两级0-80dB增益可调,但当增益大于60dB左右时即使没有输入信号噪声也满幅。我吧第一级AD603的输入级引脚断开,增益调到80dB也没有噪声。是不是PCB画的有问题啊,板上有100MHz的单片机。

网友A:
60dB是什么概念?输出/输入=1000倍。假设输出满幅信号是2.5V,那么只要你输入信号2.5mV,输出就满幅了……
再加上前面那一级,80dB(放大倍数10000),只要第一级的输入为2.5mV/10000=250nV,第二级输出就满幅了
160dB的动态范围,对于一般的公司来说极难达到

楼主:
两级总共80dB,前级0-40dB后级0-40dB

网友B:
注意带宽
等效输入噪声电压是和带宽成比例的
如果你尽可能减小输入端的带宽,而输出不再饱和,结论就很明显了
T.H. LEE 的CMOS RF电路上对于这种现象有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