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调试PIC单片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9-21):
在Proteus调试12F629 C程序中出现这个PC=0X0007.Effect of writing OSCCAL register not modelled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A:
这个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B:
用的内部时钟源吧,这个代码可以去掉

网友C:
非常抱歉,这个软件没用过

网友D:
应该是proteus 里面又有这个元件模型,是电气特征模型,不能对他操作。应该是啊。你可以找个其他的,功能相同的替代试试

网友E:
我用proteus仿真过PIC的片子,没有出现过你说的问题啊:L

网友F: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