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不置一,halt会被执行吗?

楼主(2010-09-21):
79f163

网友A:
没有问题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B:
halt指令是肯定执行的,问题是执行后芯片如何唤醒的问题。总不至于进入halt后,就等掉电重新上电运行吧。所以一般的操作是在进入halt或者power down之前,将对应的唤醒允许中断开启,再进入halt或者power down。不知道LZ是不是这个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