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分析此電路為何不能工作?

楼主(2010-09-21):
此電路原所用IC為3個LM358雙運放IC作充電LED顯示的,現改用1個LM324四運放IC和1個LM358雙運放作搭配各參數不變,但是LED隻有2個工作其佘都不工作,請各位大蝦幫看看到底那裡出錯了,謝謝!請看附件

网友A:
D10将输入电压箝位了

楼主:
為何原來用LM358IC時工作沒有問題的啊?請各位賜教

楼主:
我斷開D10還不行啊,反而LED2不亮了。

楼主:
它的功能是沒接入電池時6個LED燈會長亮,當接入電池充電時如電池電壓還有2V則有2個LED長亮,另一個LED會一直閃代表充電,當電池充滿電時充電自動停止。

网友B:
此图看着实在太费力。
D10接五个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目的显然是提供一个0.65~0.7V的基准电压,而这五个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是逐次降低的,所以电原理图没有错。
至于实际电路,那很难说。
另外,各分压电阻数值是否准确?

楼主:
各位請看原圖用LM358IC的,請對比下那裡錯了,謝謝

网友B:
7楼:
从两电原理图看,没有看出差别。

网友C:
这图看着晕

网友D:
LZ 可以把你的POWER PCB软件共享下不

偶最近 用的这不行

QQ17805352 谢谢

网友E:
确实比较晕。
建议把运放分开画,不要两个、四个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