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问一个问题,关于TIMx输出比较的……

楼主(2010-09-21):
STM32定时器功能很全面,确实不错。不过我是刚转到这上面来,对一些使用上的细节还没摸透。

最近在用TIM4的OC功能输出方波,就是OC匹配时让相应引脚电平翻转的那种。遇到的一个小问题是:当OC匹配发生时,不知道如何让定时器自动装载或复位。这样的话,就只能像库里的例子那样利用软件在OC中断服务里去更新CCR4的值来实现下次正确匹配。这在匹配发生的频率低时不是问题,频率高到一定程度软件开销不小。

在STM32中的OC模式下有让定时器自动重载或复位的方法吗?我在技术参考手册里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如能告知,不胜感谢!

网友A:
可以考虑PWM1或PWM2模式,这种模式就是自动地重载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