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pnp三极管能驱动24v3A的阀吗?

楼主(2010-09-2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只要驱动够

网友B:
可以,除了楼上说的驱动要够外,散热也要考虑。

网友C:
楼主的电路行不通。
TIP42C大电流时,放大倍数最小只有15倍
3A的输出,要求Ib要大于200mA,而且三极管大电流饱和时的压降很大,功耗也比较大,需加散热片。

楼主的应用,最适合用MOS管。

网友D:
是的,LS正解。
TIP42C的放大倍数很小,一定要注意:必须得有足够大的基极电流才会有足够的集电极电流
建议改用达林顿三极管TIP142、TIP147

网友E:
插座CON2上并联的二极管,目的是开关管关断时为电感续流。电感(电磁阀)在开关管关断前电流多大,开关管关断后该二极管中电流就是多大,所以此二极管别说1N4148,就是1N4007都不行,需要用1N5408这样的二极管。

网友F:
楼上的几位让我佩服,看来我还是要大大的努力了

楼主:
谢谢各位正解!

网友G:
其实多一个三极管就OK了,加个N2222A在前面,应该就可以了,不过上面几位有没有考虑价格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图的两个发光二极管只有在开关频率低的情况下才能看到亮暗变化

网友H:
是的,LS正解。
TIP42C的放大倍数很小,一定要注意:必须得有足够大的基极电流才会有足够的集电极电流
建议改用达林顿三极管TIP142、TIP147
引用 网友D:

达林顿管又称复合管。它将二只三极管适当的连接在一起,以组成一只等效的新的三极管。这等效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二者之积。在电子学电路设计中,达林顿接法常用于功率放大器和稳压电源中。

概念普及.呵呵 .

楼主:
大家好!我取R1=280,R2=10K,测量输出电流只有1A,是空载的时候测的,直接测的C极到地的电流,而且测试时LED DR1就灭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大虾指示

楼主:
基极电阻发烫,应该是电流太大了

网友I:
还是用达林顿管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