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SDRAM DQ and DQS 关系

楼主(2010-09-21):
今天测试DDR SDRAM的信号质量和时序发现抓出来的波形DQS有效但是DQ为高阻状态,感觉很奇怪,我认为DQS有效,DQ也应该有效才对。

请高手指点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请大家看看附件的波形,红色的就是高阻状态的DQ。我觉得不正常。

网友A:
是ddr1吧,DQS有效才可以采数据DQ的,不是说DQ有就一定有DQS.你这好像是写数据,开始那段应该是写延时tDQS,后面DQ是高阻态吗?  我等大神讲。

楼主:
请高手帮忙解释分析一下附件的波形

网友A:
我把图附上了,大家看看,CL有些不正常,还有就是楼主应该说是读数据还是写数据。

网友B(2012-09-07):
显然不太对劲吧。
绿色的波形是数据DQ,黄色的波形是DQS,
那么有数据输出的时候却没有DQS,就读或者写不到数据了吧。
还有感觉BL也有些怪,一般会是2,4或者8吧。

楼主确定没有测错信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