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问题

楼主(2010-09-21):
我的外部晶振是8M,熔丝位也设置的没问题,但是1us的延时函数里面只能有一个nop,否则在示波器上就不准确,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0。125 US 机器周期,最多只能用8条指令.
call  , ret 占 用了 4个时钟。剩余6个NOP。
对于1US的软延时,建议用宏名,在h头文件中内嵌汇编完成。

网友B:
哎,C语言害的,看汇编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