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简单装置采集到转角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21):
用光电编码器最简单,就是价格高点,如果你能拆改光机式鼠标,那么就有廉价解决方案了,只需拆改光电管、转轮及其支架部份,但要注意和机械传动机构的配合,改造需要良好的动手能力。

网友B:
光电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