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0-09-21):
(无正文)

网友A:
三极管基极电压恒定,发射极串联电阻作为电流负反馈,集电极电流即恒定。

网友B:
2楼: "三极管基极电压恒定,发射极串联电阻作为电流负反馈,集电极电流即恒定。 "
用什么器件使其基极电压恒定

网友A:
3楼:
“用什么器件使其基极电压恒定”
简单的,就用稳压管。要稳定程度高,用各种电压基准源。
要求比较低的,还可以用稳压后的电源(例如用7805或7812之类稳压)分压。